根据扭矩怎样选用螺栓规格

楼主(2016-10-28):
这是一款凿岩机的动力头,动力头提供的最大扭矩12000NM,想请问一下,根据扭矩怎么确定动力头压板的螺栓用多大的。最好有简单的计算公式。谢谢

楼主:
希望各位高手能够给点建议

网友:
这个平时还真是不计算的,都是乱写

网友:
根据12KNM可以确定 最大切削深度, 而最大切削深度又影响弹簧的回复力,  这个回复力的反力,才最后由这两个螺栓提供的摩擦力来承受.

楼主可以顺着这个方向分析下去.

网友:
标准件只能估算,我给你个经验数据你自己再展开:一、8.8级的M10按3吨拉力,二安全系数采用3-6

网友:
多大的螺栓能够承受的扭矩可以查标准,然后根据你的螺栓数量算出总的扭矩值,大于12KNM就可以,考虑安全系数,参照6楼的建议。

网友:
书上有,基本计算,根据螺栓分布圆直径,计算每个螺栓的受力,然后校核。

网友:
这当然是可以计算的,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的相关方面内容。
螺栓的横截面积,螺栓的材料的屈服极限,计算出每个螺栓的最大承受力(扭)矩,乘以螺栓数量,再与承受的最大扭矩相比较。

网友(2023-08-18):
  先根据螺栓所在位置的间距,再通过力矩平衡关系算出螺栓所需耐受的拉力,再确认用多大螺栓。

网友:
没接触过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