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中的机械密封零件哪些厂家可以做?

楼主(2016-10-28):
两个零件图是需要做的,装配图是供参考的,工作转速在5000转左右

网友:
又见旋转接头。    工作中接触的第一个外购件!

网友A:
是镶装的吧,哪里都能做,就是镶装工艺困难点

网友:
找一家标准件厂家,打头机打几个坯子,回头自己车吧

网友B:
机械密封江浙一带很多密封件厂都可以制造。摩擦副是什么材料?碳化硅还是合金。看图纸动环好像是陶瓷,静环可能是石墨的吧。都是陶瓷的,驱动座是不锈钢的。

网友:
密封件厂都应该可以订造的,可以直接与相关厂家联系;如果是标准的,应该不贵,但如果是非标的,数量少,就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镶装的吧,哪里都能做,就是镶装工艺困难点

应该是用胶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密封江浙一带很多密封件厂都可以制造。摩擦副是什么材料?碳化硅还是合金。看图纸动环好像是陶瓷,静环 ...

动静环的材料都是一样的

楼主:
有能做的商家丢个联系方式呗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能做的商家丢个联系方式呗

难道这玩意真不好做?

网友C:
热镶装的.
机封公司应该都可以做, 主要看你数量多少.
最好再告知一下工作状况,以方便匹配合适的端面材料.
机封应该是轴向浮动的,看不到总装图中的弹簧.

网友:
嘉善永达机械密封件厂电话13395836923  ,2006年成立的公司,是专业生产的厂家

网友(2016-12-10):
引用 网友C:
热镶装的.
机封公司应该都可以做, 主要看你数量多少.
最好再告知一下工作状况,以方便匹配合适的端面材料. ...

有弹簧,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