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6mm厚的钢板,长宽各是460mm,如下图所示,能承受多大的力?

楼主(2016-10-28):
受力面是6mm的那个面

网友A:
大哥你受力的情况都没说清楚

网友B:
楼主意思 是受力变形?弹性,还是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意思 是受力变形?弹性,还是塑性

受力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受力的情况都没说清楚

就是施加多大的力能使钢板产生弯曲

网友C:
1,直板没多大,具体数可以SolidWorks简单模拟一下,最简单的。
2,要是能折一下,会截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直板没多大,具体数可以SolidWorks简单模拟一下,最简单的。
2,要是能折一下,会截然不同。

SolidWorks还有这功能?不过最好是计算的,有公式么?

网友(点评):
这么简单的,软件模拟很快,可靠!

楼主:
引用 楼主:
SolidWorks还有这功能?不过最好是计算的,有公式么?

能说具体点吗,怎么操作?因为真没听说过soildworks有这个功能,只知道有限元能分析,可是不会用

网友D:
这个弯曲变形与材料很关系,塑性材料与脆性材料就不一样,所以要确定材料。
这个是可以计算的,当然也可以用sw作受力模拟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弯曲变形与材料很关系,塑性材料与脆性材料就不一样,所以要确定材料。
这个是可以计算的,当然也可以 ...

就普通碳钢就好

网友E:
SW里面的simulation模块是有限元分析的,可以建模加载模拟一下。

网友:
上面说的都是不考虑屈曲变形的情况,实际变形不会像软件计算的样子的
用软件做,先做模态分析,然后把模态值带入后做屈曲分析,才能得出屈曲的临界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SW里面的simulation模块是有限元分析的,可以建模加载模拟一下。

好的,

网友:
计算板壳失稳的临界压力,欧拉公式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