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铸铝合金件挤压攻丝深度

楼主(2016-10-28):
有个简单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M10X1.25螺纹孔,有效深度25min,底孔30max;零件AlSi9Cu3
挤压丝锥攻深2.5D;底孔比攻深多4P;丝锥切削部分2P;卧加做;
这个好做不,丝锥会经常断不?
我查osg和其他样本一般攻深2D,3D的都可以;
对铝合金挤压攻丝,大家碰到的钻深减攻深  最小的是多少个螺距?

网友A:
楼主都弄了些什么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弄了些什么单位?

D是直径;P是螺距啊

网友B:
铝挤M10, 深25没问题

网友C:
冷却润滑做好了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D是直径;P是螺距啊

明白楼主的意思了,底孔30max指的是深度最大尺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挤M10, 深25没问题

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挤牙无屑或者微屑 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供应商说经常断丝锥风险大,所以来问一下。

网友(点评):
他们肯定保守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却润滑做好了一般不会有问题。

嗯嗯,我也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
M10深25的螺纹孔用丝锥加工,没有问题的。
数控铣编程用深孔攻丝,攻进去深度如设定5mm,会退回到平面上排屑。

网友:
挤压丝锥的底孔要比切削丝锥大一些,我们M10的挤压丝锥都没听说有断的。PS:我们加工铝件,卧加

网友:
铝件一般2D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