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m10*1.5的螺纹孔在装配时用多大的螺栓

楼主(2016-10-28):
我用ug画的m10*1.5的螺纹孔在装配时用多大的螺栓

网友:
M10*1.5的螺丝

网友:
不应该用M10的吗?

网友:
这个不用问吧,当然是选择M10x1.5的螺栓,只要选择好长度就行,看五金手册,按标准选择,到五金店购买。

网友:
当然是M10×1.5的螺栓。. ?$ m! h+ R- h2 t

网友:
M10X1.5 螺栓

网友:
M10X1.5 螺栓,长度装配的牙够五个或以上即可

网友(2016-11-28):
这个问题把我问住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