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数控机械刀片

楼主(2016-10-28):
什么牌子的数控机械刀片 加工 生铁最好 最耐磨。。。还有个一个问题就是 什么材料可也做绞刀 就是能做绞刀的材料  也是加工生铁的 绞刀是加工生铁内孔的哈

网友:
粗加工YG8或者YG8X,精加工YG6或者YG 6X

网友A:
可选择硬质合金涂层铣刀,一把能用好久的,用磨损了还可以修磨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选择硬质合金涂层铣刀,一把能用好久的,用磨损了还可以修磨继续使用。

修磨、涂层成本也很高,搞不好质量还不咋的,

网友:
推荐使用下CBN刀片,比较耐磨!后边的问题是“铰”还是“绞"  铰刀铰削部分基本都是硬质合金的。

网友:
山特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