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6-10-29):
1、控制工作台正转180度然后反转回到原来的位置。
2、位置要求比较精准,偏差不能超过1-3度
3、负载大约在50kg
问题,用普通的交流l调速电机加传感器可以实现控制要求吗?是否需要加减速机?

网友:
很难!
听说过转动缸吗?

网友:
这个你要算下工作时所需扭矩大小,来确定用多大电机
用普通的交流l调速电机加传感器可以实现控制要求,要加减速机哦;若电机功率较大的话,上变频器调速

网友:
用不着电机吧,气缸类要容易实现得多

网友A:
普通电机肯定不行,刹车电机可以

网友:
你这个 不知道有没有突然的加减速,如果有,电机选择时要考虑转动惯量,保证扭矩,所以可能需要减速器。
另外精度一方面靠加工零件的加工精度和组装精度,另一方面也需要电机的控制精度,还有如果有偏心,还要考虑配重的问题。

网友:
电缸,就是成本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机肯定不行,刹车电机可以

请问是哪种带刹车的电机

网友:
你要算下工作时所需扭矩大小,来确定用多大电机

网友B:
一般我们做的话,电机肯定带减速机,电机带高低速
到位是两个传感器,一个控制电机减速,一个控制电机停止
当电机停止后,会有附加的定位机构进行定位、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我们做的话,电机肯定带减速机,电机带高低速
到位是两个传感器,一个控制电机减速,一个控制电机停止 ...

网友:
旋转气缸+外部缓冲器+限位可以实现,不知道对转速是否有要求,另外还要计算转动惯量、扭矩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