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焊接的一个正方形密闭容器,要承受40吨的压力,得多厚的钢板才能满足?

楼主(2016-10-29):
钢板焊接的一个正方形密闭容器,要承受40吨的压力,得多厚的钢板才能满足,要怎样焊接?

网友:
怎么受力,分析下。这么焊接,更不懂了,不过也应该需要分析吧

网友:
一个正方形密闭容器,要承受40吨的压力
多大的正方形?怎么个承受法?

网友A:
我觉得你得把意思说清楚,或者大概的草图画一下,不同情况不同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得把意思说清楚,或者大概的草图画一下,不同情况不同分析

如图红色线是一个横梁(简化图)横梁底部凸出来两块立着的两块板,压着立方体(白色线,立方体靠一个机构始终与横梁凸出来的两块立板贴合,往下压40吨的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图红色线是一个横梁(简化图)横梁底部凸出来两块立着的两块板,压着立方体(白色线,立方体靠一个机构 ...

尺寸,不能给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不能给一下么。

长宽高都是460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红色线是一个横梁(简化图)横梁底部凸出来两块立着的两块板,压着立方体(白色线,立方体靠一个机构 ...

主要看怎么支撑啦,如果箱底与下面物体大面积接触倒也无所谓,若是承受力的面积不大那就要好好的受力验算

网友:
钢板竖着可以承受很大的力。。。我有一个疑问,红色的横着的梁是否能承受40吨的力。。。

网友:
460这么小,考虑协调性,用20的钢板中间米字筋

网友C:
40吨的力超过20mm厚的钢板应该说都能满足实用的要求,但是焊接要求你要提出来了!

网友D:
用软件分析下就行了

网友(点评):
怎么分析?有没有合适的书推荐?

网友:
压力容器,多厚得看材质

网友D:
不知道类似这样的你是否可以参考?
参考的书籍没有,你可以参考sw6设计软件,但是只有对内外压的计算,你这个设计还有外加的40t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类似这样的你是否可以参考?
参考的书籍没有,你可以参考sw6设计软件,但是只有对内外压的计算,你 ...

这个是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吨的力超过20mm厚的钢板应该说都能满足实用的要求,但是焊接要求你要提出来了!

我是想能满足40吨压力的前提下,板材越薄越好,焊接就棱对棱,焊成一个空心的正方体就好了,可以加加强筋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吨的力超过20mm厚的钢板应该说都能满足实用的要求,但是焊接要求你要提出来了!

其实按我给的示意图,最受力的还是左右两侧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压强?

对,是压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按我给的示意图,最受力的还是左右两侧的板子。

长460,高150,宽10的板就可以了。
应力:40/4*1000*10/460/10=21.74mpa
稳定性:这样尺寸的板可以承受40/4*8.47=80.7t的重量(单块板)。
但是你固定在容器上会出现位移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压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460,高150,宽10的板就可以了。
应力:40/4*1000*10/460/10=21.74mpa
稳定性:这样尺寸的板可以承受4 ...

我的板子尺寸是460X46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尺寸是460X460的

用15mm厚的板
应力:40/4*1000*10/460/15=14.5mpa
稳定性:40/4*3=30t的力(单块板)
板的尺寸:460*460*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15mm厚的板
应力:40/4*1000*10/460/15=14.5mpa
稳定性:40/4*3=30t的力(单块板)

谢啦~

网友:
我看受力点主要在顶部两条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受力分析最后一步运行算例老是出错?还有压力是没有均匀承受在一块板子上的,都集中在板子的正中间的。

网友D:
网格化失败,你想想是怎么产生了失败。
你可以把文件发我,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格化失败,你想想是怎么产生了失败。
你可以把文件发我,我试试。

找不到原因 啊,就是按照步骤一个一个来的,你QQ号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不到原因 啊,就是按照步骤一个一个来的,你QQ号多少?

954452567

网友(2016-12-27):
引用 网友D:
用软件分析下就行了

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