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机构设计求助

楼主(2016-10-29):
       工作情况介绍:图1为主视图,图2为俯视图。板1和导轨1、导轨2是一个整体焊接件,件2在导轨1上可以前后滑动,但是需要借助外力;件1通过油缸可以在导轨2上滑动。件1往前移动时,要推动件2也往前运动,直到件2到达板1为止,这个时候件2和板1要通过一个机构把件2和板1固定在一起,件1往后移动时,件2不会跟着出来,平时工作当中,件2是与板1固定在一起的,但是件1会频繁的前后移动。如果件2要往后出来,只要松开件2和板1固定的机构,件2就可以跟着件1往后移动。整个运动过程中,需要在件1上表面和件2 下表面设计一套机构才能实现上述动作。各位工程师们,在平时工作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机构,或者根据刚才的描述有想法的,可以来点提示。谢谢了。

网友A:
研究一下自行车飞轮结构,我相信你就有答案了!

网友:
2楼说得对,这类棘轮机构尝试下,间歇机构也可以考虑

网友B:
这个机构关键是件1和件2的运动,件2可以跟随件1运动,又可以不跟随而与板1固定在一起。
可以用一个类似离合的机构来达到,如前面所说的,也可以用其他的机构,比如用气缸、齿轮齿条之类。

网友:
2楼说得对

网友:
期待成品展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究一下自行车飞轮结构,我相信你就有答案了!

谢谢,我希望能用简单点的机构来完成这样的动作,非常感谢提出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构关键是件1和件2的运动,件2可以跟随件1运动,又可以不跟随而与板1固定在一起。
可以用一个类似离 ...

太复杂,哈哈,简单点的机构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就和你说说,不用那些经典机构同样可以实现

楼主(2017-02-15):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吗?没解决就和你说说,不用那些经典机构同样可以实现

好久没来了,刚看到,说说看,非常感谢

网友(2017-05-17):
楼主能不能发布一个基本三维模型,然后让大家改进

网友:
棘轮机构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找差不多的方案看看

网友:
刚也想到棘轮或者单向轴承,但是看到你说必要的时候松开件2和板1,件2 要随着板1 一起后退,单向轴承和棘轮机构的单向传动恐怕不足以带动将2后退,所以我感觉是不是可以在件2上装一个向下的小气缸,反正也不贵,需要和件1一起后退的时候伸出气缸把一个销插进件1中,需要件1后退,件2和板1固定静止时,松开件2和件1 中间的连接销......个人见解(不太了解受力、频率、速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