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槽宽1.5,深1.5,长714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6-10-29):
材料:45#,表面:镀硬铬

或者说这个零件的设计本身就是有问题 的
大家多指教

网友A:
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啥问题?

能否指点一下长槽的加工工艺,

网友:
好长,估计得CNC

网友:
直接锯片铣刀

网友(点评):
槽两端的圆弧锯片铣刀搞不定

网友:
锯片铣刀上卧铣走一刀

网友(点评):
数量少,再电火化 数量多,再换指铣刀修吧

网友:
建议在铣床上使用锯片铣刀加工!

网友:
这么长?装什么啊?槽两边的平行度能保证吗?

网友:
没有看到表面精度要求,没有看到表面形位公差要求,也没有看到配和要求...
仅仅就这张图纸来看,我会选择分段加工然后焊接,焊完再处理一下。

网友A:
只说这个槽用电脑锣做就行了,公差这么大没啥难度,不过你这个材料10*12*720,精料开回来可能就已经有点变形了,我以前做过一台机的料道,形状和你这个一模一样,长度700,截面尺寸比你这个大3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说这个槽用电脑锣做就行了,公差这么大没啥难度,不过你这个材料10*12*720,精料开回来可能就已经有点变 ...

现在打算用模具钢,CNC做

网友:
机床导轨都是这样的,我加工过3米长的。平面度0.03.关键看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