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31):
百度的,仅供参考,个人感觉楼主的工艺有问题
8 u# Q8 n6 j t, G4 u5 s
40Cr的焊接性:
结晶时易偏析,对结晶裂纹(一种热裂纹)比较敏感,焊接时容易在弧坑和焊缝中凹下的部分开裂。含碳量较高,快冷时易得到对冷裂纹很敏感的淬硬组织(马氏体组织)。过热区在冷速较大时,很容易形成硬脆的高碳马氏体而使过热区脆化。
 u% A8 n焊接工艺要点:
1、一般在退火(正火)状态下进行焊接。
2、焊接方法不受限制 * J N
3、用较大线能量,适当提高预热温度,一般预热温度及层间温度可控制在250~300℃之间。
4、焊接材料应保证熔敷金属的成分与母材基本相同,如J107-Cr
5、焊后应及时进行调质热处理。若及时进行调质处理有困难,可进行中间退火或在高于预热的温度下保温一段时间,以排除扩散氢并软化组织。 对结构复杂、焊缝较多的产品,可在焊完一定数量的焊缝后,进行一次中间退火。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二保焊自动焊100件就半个班

问题的关键不在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的花键尺寸不一样,做成整体的怎么加工花键呢

两端分别插齿

网友:
左边采用拉刀加工花键,右侧留空挡插齿比较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边的花键尺寸不一样,做成整体的怎么加工花键呢

做成整体可以加工的,你在哪里,我qq4614692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