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接头连接问题续

楼主(2016-10-29):
三通接头连接问题
http://www.cmiw.cn/thread-472923-1-1.html问的问题让大家见笑了。

将三通接头1端接在分油块红色箭头指示出,如何保证2端朝向正好了绿色箭头一致?

网友:
菜鸟见解,加个螺母可以吗?

网友:
是直牙锥牙?

网友:
这个可能 不容易刚好令到这个方向。
或者加条软管接头,就行。

网友:
你要保证方向,就不一定能保证刚好拧紧螺纹,螺纹没拧紧,不泄露倒没事

网友:
绝对不可能,马马虎虎还可以,高压管道最好用法兰连接,安装车间设备时,我曾经为此大伤脑筋。

网友(点评):
不错,高压管线,一般用法兰连接

网友(点评):
不错,高压管线,一般用法兰连接

网友:
管道也是一门大学问,需要花些功夫的。那两个孔之间的距离,装一个三通后,第二个还能旋转吗?
介绍一部手册,内容很详细的。
http://vdisk.weibo.com/s/aQC83_Axlnlzn?from=page_100505_profile&wvr=6

网友:
可调组合接头伊顿 2C 接头+ AC 接头  就可以搞定!

网友A:
之前用过气罐,上面的安全阀很多转接头,缠上生料带拧,再用点力,拧的方向一致啦,不过这样可能导致出现金属丝。

网友:
要求角度准确八楼的办法是唯一。可调组合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气罐,上面的安全阀很多转接头,缠上生料带拧,再用点力,拧的方向一致啦,不过这样可能导致出现金 ...

液压管件生料带不安全,一般是禁用的。

网友:
需要用到一种可调向组合接头。国标有这种标准。

网友:
加活接头。

网友:
可以加薄垫片调整

网友:
要加中间连接件吧,软管什么的。不然你后续其他接口不好使用

网友:
加个橡胶垫片或密封圈如何

网友:
这种旋转接头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接头打算怎么密封啊,加个带螺母的接头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好!按你图示中的1这端要满足你的要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端改为可调向,这样既美观又能满足你的要求。
可联络我QQ:55965718,常州市沃派德液压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
楼主:你好!按你图示中的1这端要满足你的要求唯一的办法,就是将这端改为可调向,这样既美观又能满足你的要求。
  W  ]- l9 _4 w& R可联络我QQ:55965718,常州市沃派德液压流体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
加个活接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