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 螺丝孔毛刺有什么办法避免或去除!

楼主(2016-10-29):
(图片)

网友A:
这是车铣机床机床加工的吗,多大的螺纹,有那种专门的倒角刀

网友:
试试脉冲电解法。

网友B:
精钻余量0.05

网友:
真有这样的方法?

网友C:
手工用钻头尖在里侧划下就行了.

网友D:
氧化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车铣机床机床加工的吗,多大的螺纹,有那种专门的倒角刀

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钻余量0.05

钻两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工用钻头尖在里侧划下就行了.

比较厚,而且手工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氧化去除。

氧化去,不太懂,你是说阳极氧化工艺?

网友:
你这用的是挤压丝锥吧,切削丝锥毛刺会小些  ,就好去处了

网友E:
这种不叫毛刺,叫毛边。最合适的方式就是用去毛刺工具,倒角。
别的方式不合适,毛边比较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不叫毛刺,叫毛边。最合适的方式就是用去毛刺工具,倒角。
别的方式不合适,毛边比较硬。

内孔不好弄啊!有什么样的工具推荐个

网友:
淘宝找拐弯接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孔不好弄啊!有什么样的工具推荐个

百度去毛刺工具。很多种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