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铣床里的机构是什么

楼主(2016-10-30):
如果下图标注的铣床机构是什么,在设计时候是怎么计算出来它可以多少档位的?

网友:
这个是变速杆的操丛机构

网友:
你下个机床结构图册看下就明白了

网友:
靠边侧面拨盘控制拨叉系实现调速

网友:
调速用的,这是老式的机床才有的机构,新机床都用变频电机,伺服电机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