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机最低功率问题

楼主(2016-10-30):
三相异步电机不经过减速器,直接带250KG左右的负载,功率最低可以选择多少的?
不清楚这里应该计算哪一个参数。

网友:
传动扭矩多少?

网友:
计算一下所需要的电机的转矩、功率和转速,就能选择电机型号规格。

网友:
有国家标准

网友A:
没有描述清楚啊。要求转速没有说。

网友B:
你这个负载是 水平 拉动还是提升?

网友C:
转速?带动方式?没有这些,无法确定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描述清楚啊。要求转速没有说。

电机选用四级的,额定转速在1450 r/m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负载是 水平 拉动还是提升?

就是水平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速?带动方式?没有这些,无法确定功率。

转速是额定转速1450 r/min ,带动方式是通过飞轮轴水平带动。

网友(点评):
250公斤的负载在水平上是怎样分布的?有个示意图和简单尺寸比较好,因为算转动惯量需要。

网友:
最好给图。

网友:
国家标准

楼主:
引用 楼主:
转速是额定转速1450 r/min ,带动方式是通过飞轮轴水平带动。

就是5个飞轮等间距安装在一个飞轮轴上,每个飞轮重约50KG。
还有就是飞轮轴后面通过联轴器接了一些减速器和扭矩传感器等。
所以我担心7.5KW的三相电机带不动。请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