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怎么设置?求高见

楼主(2016-10-30):
附图是计时停车库的一个侧面。现在想在图中青色线框的位置,设计个机构,当钱未付时这里有个障碍机构,使车主开不了门。这障碍机构应当怎么设计才经济、实用、美观大方?(可以用36V交流电器控制)  请亮高招。

网友:
想知道,如果手机忘车上了,想回去取一下,怎么做?

网友(点评):
付了钱,障碍排除

网友(点评):
那要继续停呢,再重新开始,再交钱呗?

网友(点评):
因为经常手机忘车里,走出挺远了,又回去取。

网友(点评):
反正不赊帐,至于付了款掉车上可与终端服务联系处理。

网友:
反正这机构绝对不能弄坏车,所以,不妨考虑考虑类似吸盘似的软的阻挡?

网友(点评):
主要以此障碍,是对三心二意的人提醒。

网友:
汽车行业的项目啊
楼主能否考虑从最下面伸出来挡板?或者是做成折叠的

网友(点评):
正是,不过美观大方真难,还望指点

网友:
如果出现突发状况时怎么办?

网友(点评):
可以向110总台报告,立即解除,并记录在案

网友A:
像个做个剪刀交叉式的机构!缩下去的时候可以隐藏!升起来可以阻碍的作用,可以装一些电控检测装置要是有人强行过去就报警!

网友(点评):
这个结构就是收起来占地方。

网友:
做个旋转机构吧,付费后倒下,车门可以打开

网友(点评):
估计可行,细节还请指点

网友:
做一个倒着放的类似地铁检票口栏杆好了,结构简单又不影响美观

网友(点评):
就是收起来后如何不占位置问题,请再考虑后赐教

网友:
这个方案好怪。

网友:
个人认为,在车尾轮胎位置设置一个可升降的台阶就可以了,车进来的时候升上来,车下去的时候降下去,升降高度控制好,既要做到不会损坏车辆,又要做到车辆无法轻易离开车位,其实这个玩意,主要还是要靠自觉,你可以设置一个黑名单项目,没有正常缴纳停车费的,禁止入内。现在人民群众普遍素质都比较好,只要是良心收费,基本上都会给,谁也不会放着安全地方不停,去马路边等着吃单。

网友:
90度的旋转气缸。停好车,人走开了,按下停车的开关,气缸动作,转动90度,有一块板档位了开车门的位置。已经缴费拿车,气缸动作,向另一侧倒下90度,可以开车门。

网友(点评):
是的,可惜只是有电,而无气、油之类

网友:
10楼好办法,改变控制方式,限制轮胎,不要限制开车门。

网友:
车前设一个挡板,有车进车位后自动升起来,交费后自动降到路面下。

网友(点评):
好方法,不过对于马虎师傅来讲,怕被撞掉,或者车刮伤

网友(点评):
放个塑料的就可以,防君子不防小人。

网友:
10#,11#的主意都不错!

网友:
限制车门本身就不是好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个做个剪刀交叉式的机构!缩下去的时候可以隐藏!升起来可以阻碍的作用,可以装一些电控检测装置要是有人 ...

你好,有这个的3d图吗?能否给一份,2428486269@qq.com

网友(点评):
这是客户的!你可以照画就是了!

网友(2017-02-01):
障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