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偏置曲线命令后得到的曲线无法修剪

楼主(2016-10-30):
我用偏置曲线命令后得到的曲线无法修剪

楼主:
如图所示,绿色的线是移动过来的,想把一些多余的线段修剪掉

网友:
二原则:从外剪起、剪母线子线跟着剪了

网友A:
偏置曲线时,记得要将关联的选择的选择去掉,不要关联,就可以修剪了。

网友(点评):
我的习惯是最后去参 编辑-特征-去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置曲线时,记得要将关联的选择的选择去掉,不要关联,就可以修剪了。

有这么个选项,真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
你的把偏置约束删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