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铁可以线切割吗?

楼主(2016-10-30):
请教下各位大侠,磁铁可以线切割吗?

网友:
有可线切割的磁铁.

网友:
可以的,导电即可。

网友:
好像是个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
钼丝又没有磁性

网友A:
一点压力没有   我就经常需要线切割磁铁

网友:
人造磁铁可以,天然的可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点压力没有   我就经常需要线切割磁铁

原来如此

网友:
磁铁材料只要导电就行,线切割是钼丝连续脉冲放电,对加工件产生电蚀,从而达到切削的目的

网友:
可能要看磁铁的导电情况,导电性好的,应该线切割性能较好,否则,可能较难。

网友:
要考虑会不会对磁有减弱?

网友:
导电性差的话有困难。

网友:
求答案,可以线割吗?

网友:
那么磁铁一般是如何加工的?碎屑如何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