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厚铝板与铝型材塞焊怎么保证平面度

楼主(2016-10-31):
如题,在铝板上加一个凹型铝型材做加强筋,塞焊后lv板容易变形,怎么减小形变量,保证整个面平面度。铝板四周焊接一圈围板,中间用型材支撑。

网友:
件小通过夹具控制后,等自然冷却

网友A:
可否用螺钉连接型材,不用焊接,就不会有变形。

网友:
如果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2017-11-06):
引用 网友A:
可否用螺钉连接型材,不用焊接,就不会有变形。

可能LZ的铝板正面不想看到螺母头吧,为了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