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液压缸能否实现多个位置的定位

楼主(2016-10-31):
请问用一个液压缸能否实现多个位置的定位呢?

网友:
要看你怎么做了
单独一个液压缸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1,多个位置的定位不是油缸的强项。
2,多级油缸可以想办法试试。

网友(点评):
大侠,多级缸不是多点定位用的

网友(点评):
想办法试试

网友:
通过顺序阀实现

网友:
加传感器可以实现,定位精确还需要附加定位块

网友:
应该不行!精准定位;一个液压缸只能精准定位起始二个位置;其他位置通过行程开关或光电接近开关之类来定位,是很难精准的。

网友:
一次只能定两个,在活塞杆上加上可调整的限位,进退两个,这是我见过的

网友:
通过位移传感器,比例阀,可以实现。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要看你的定位精度了,如果定位精度太高可能就不太合适了。液压油也还是有一定的压缩量的。

网友:
液压缸完全可以实现动态定位和静态定位,都是成熟的技术了。

网友:
     可以实现的  可以用接近开关 或位移传感器控制位置

网友:
通过位移传感器,比例阀,可以实现一般精度要求

网友(2017-02-07):
可以,加行程开关

网友(2017-03-17):
我试验过3%精度的比例阀和5μ级别位移传感器,可以达到2-5丝精度,油缸180/20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