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m钣金件上,90度沉孔加工方法

楼主(2016-10-31):
对钣金件的加工不怎么了解,想问下1--2mm钣金件上,90度沉孔加工方法?
我看到过一个做钣金零件的厂,这种90度沉孔直接是在台钻上用直柄麻花钻加工,不知道这种加工方法普遍吗?
还有其他方法吗?这种90度的沉孔能一次性冲出来吗?
应该不会用数控铣床铣这种90度沉头孔吧。
希望有朋友能帮我解下惑,我感激不尽!!

网友A:
1,1--2mm钣金件上这种90度沉孔直接是在台钻上用直柄麻花钻加工,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干法。
2,好的都是冲出来的。

网友(点评):
一般不要沉孔

网友:
可以冲粗来,我们厂以前做的家具上用的滑轨,1.5mm厚的镀锌板,锁木纹螺丝用的孔,正面冲V孔背面还要凸出来,做粗来很漂亮,但磨具冲头经常要换,成本比较高

网友:
钻的话要用多刃沉孔钻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2mm钣金件上这种90度沉孔直接是在台钻上用直柄麻花钻加工,这就是中国特色的干法。
2,好的都是冲出 ...

麻花钻头部是118°,不是90°。这样做的全是错的。

网友(点评):
先把孔做出来。冲,钻都可以。再用倒角刀。

网友:
用钻床钻啊,

或者上数控冲床上面冲出来

网友:
量少,单件的,就用数控铣床加工;量大的,可以做模具冲压出来。

网友:
钻床装倒角器干出来的,比机床干出来还美观

网友:
应该可以冲,冲的效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花钻头部是118°,不是90°。这样做的全是错的。

可以自己磨下。这个很简单的,或者用倒角钻头。huzuan。

网友:
可以冲的,用相关的刀具即可,效率还高。

网友C:
冲床上有专门的沉孔模具,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床上有专门的沉孔模具,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冲床上有专门的沉孔模具,如下

再请问这个90度沉孔,是一次性在数冲上面就可以冲出来的吗?还是需要先把孔冲出来,再沉这个90度的沉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请问这个90度沉孔,是一次性在数冲上面就可以冲出来的吗?还是需要先把孔冲出来,再沉这个90度的沉孔 ...

先打一个预冲孔,然后再沉孔,分两次冲。

网友(2016-12-03):
引用 网友B:
麻花钻头部是118°,不是90°。这样做的全是错的。

你不会自己磨一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