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心303原材料,如何计算它的重量

楼主(2016-10-31):
一根303原材料实心的,直径10.0长度2500怎样才能算出它的重量。

网友:
材料密度乘以材料体积等于质量
303密度大约7.93 g/cm3

网友:
画个三维图。输入密度。秒秒钟重量就出来了

网友:
=直径*直径*0.785*长度*比重/1000000=    (Kg)

网友(点评):
简便算法,这样比较快。

网友:
303的 密度是7.65kg/dm3。
1/2 *3.14*10*10*2500*7.65/1000=3002g=3kg

网友(点评):
应该是1.5kg。

网友:
m(质量)=p(密度)V (体积),密度查材料手册参数,
体积=面积*高
注意统一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