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式连杆机构动力排布问题

楼主(2016-10-31):
机构

机构

       如图,使用剪式连杆机构实现变距,中间每个连接点吊重物。如果动力作用在零件1则作用行程长;如果动力作用在零件2则作用行程短。小弟想请教一下各位大虾,这两种力的作用点的方式动力的大小一样大吗?

网友A:
准备使用哪种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使用哪种驱动方式

伺服电机带减速机,丝杆传动

网友:
我认为,动力肯定要作用在零件1上的,不可能作用在零件2上的,我觉得作用在零件1上才是正常的驱动,而作用在零件2上,那个力要大好多才能驱动的。
建议最好做个试验,来验证一下这两个驱动的效果。

网友:
输入的动力肯定一样

网友:
从功和能转换来看,行程与力成反比。行程是多少倍,力就是多少分之一

网友:
实际运行方面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动力1要小的

网友:
为什么可以加 几组齿轮齿排也可以啊!

网友:
1的动力要比2的动力小。

网友(点评):
完全一样

网友:
这个我可能有点闷,照说作功一样,行程不一,施力也不一样。但脱出来一想,实际力是相等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可以这样说:放在1位,受力状况是从小到大,最大时等于2位;而2位终终是1位的最大值。,所以2位路短优先。

网友:
1的移动距离是2的5倍,至于力大小,感觉是一样大的。楼主公司大门如果是这种结构的,可以去推推看,直观感受一下

网友:
1,受力一样。
2,需要做的功不一样。

网友(点评):
受力不一样 需要做的功一样

网友B:
一块钱一个,买个回来试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钱一个,买个回来试试如何?

可以有

网友:
作用力 1:6

网友:
力随着夹角变化。两个位置的力一样,变化也一样

网友:
做的功也一样

网友:
做的功也一样。

网友:
有人可以计算下吗   好神奇

网友:
用气缸就可实现啊

网友:
1这应该是做送件用的,气缸实现不了精准定位。2用丝杠传动,行程长的话就需要较粗的丝杠,成本升高,其次也需要较大的空间。3作用的零件2上的力要比作用在零件1上的大,但是丝杠的大小和长度都能减小。个人建议将驱动力给到零件2,因为外形尺寸相同的电机都有几种功率版本,价格相差不大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能量守恒,位移放大、力就要变小。和液压一个原理。

就是位移的反比。

就是位移的反比。

网友(2023-08-21):
电机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