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机械矫正和火焰矫正的优缺点,应力的变化情况

楼主(2016-10-31):
现在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
钢材机械矫正的实质是使弯曲的钢材在外力作用下产生过量的塑性变形以达到平直的目的,其优点是作用力大,劳动强度小,效率高;但受制于矫正机负荷能力及构件的形式。
钢材的火焰矫正是借助钢材受热、冷却过程中的热胀冷缩原理实现对钢材的矫正,可在钢材型号超过矫正机负荷能力或构件形式不适用于采用机械矫正时采用。其中点状加热根据结构特点和变形情况,可以加热一点或数点;线状加热多用于变形量较大或刚度较大的结构;三角形加热常用于矫正厚度较大、刚性较强的弯曲变形。

但是对于应力的变化情况没有说明,包括以后会不会反弹。
请各位前辈们指教
Ra0.4的大平面的问题感谢大家的指导,就是还是没有很稳也比较经济的办法,还请大家继续关注http://www.cmiw.cn/thread-472802-1-1.html

网友:
对强度有严格要求的地方不可以机械矫正

网友:
热矫正自带去应力!

网友(点评):
校正完岂不是又有新的应力了,内应力是去不掉的,除非整体加热做退应力,其实也退不干净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而且火焰矫正技术上要求也较高,所以想知道具体的情况

网友:
大部分使用机械矫正吧,只有要求严格的地方用火焰矫正。

网友A:
火焰矫正会增加内应力。

网友(点评):
信口开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火焰矫正会增加内应力。

既然我打字有人说我是信口开河,那我就不说话了,我改贴图了。

网友:
刚毕业那会,是一个做改装车的小作坊,主要产品是挂车。
车厢的底板外框都是200左右的槽钢(多大的我也记不清了),车厢的侧围装上去了之后,侧围和底板的缝隙有大有小,看着很不镁光。主要是槽钢在外面放的时间长了,风吹日晒的,变形了。
这个时候一个工位专门有个老师傅搞火焰校正,那割枪哩哩啦啦就这么一烤,端盆凉水这么一泼,过上几分钟,缝隙就均匀了。
这个情况,那还怎么用机械校正啊。只能火焰校正。你校正的再好,车架子这么一焊,十几米的底板,缝隙相差一两公分那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