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脚的安装与调节问题

楼主(2016-10-31):
如下图所示:
1.请问地脚安装的时候,装配处是通孔还是螺纹孔?
2.调节高度的时候如何操作?小弟的理解是,先松开B,然后拧A,到位后再拧紧B。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怎么宁都行

网友A:
安装处肯定是螺纹孔啊
调整高度是松开B,再拧A,待至合适高度时拧紧B即可。。。。

网友(点评):
安装处肯定是通孔啊

网友(点评):
是不是我的理解错了啊?楼主说的装配处是指哪个位置? 本人愚钝,哎。。。。

网友B:
一般重要的调节,一个调节杆需要三个螺母,下面两个,上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重要的调节,一个调节杆需要三个螺母,下面两个,上面一个。

请问安装处肯定是螺纹孔吗?
为什么下面是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处肯定是螺纹孔啊
调整高度是松开B,再拧A,待至合适高度时拧紧B即可。。。。

谢谢。为什么看到车间的都是通孔呢

网友(点评):
楼主所说的装配处指的是哪个位置呢?

网友:
楼主 理论,实践基础有待提高

网友:
地脚螺栓固定设备的,一般都是设备脚是光孔的吧,我见到许多都是这样,用螺母固定设备。
至于一些设备有轮子的,还有些设备有自己固定脚的,那些倒是可以旋螺纹进行高度调节的。

网友:
一般是通过调节上部长度,只有不够调时,再向下部借一点

网友:
铸件体一般是孔,自己安装的话,称重不大可做螺纹吧。

网友:
通孔螺孔都可以,只要能调节就行了

网友:
去实践就懂了

网友:
重量小的一般设备地脚直接带螺纹调节,大的设备都是通孔上下面倍螺母调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处肯定是螺纹孔啊
调整高度是松开B,再拧A,待至合适高度时拧紧B即可。。。。

就是图中和地脚装起来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孔啊 。

网友(点评):
是不是你圖示箭頭所指的位置?

网友:
13楼正解

网友:
应该通孔螺纹都有,目前遇到的都是螺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处肯定是螺纹孔啊
调整高度是松开B,再拧A,待至合适高度时拧紧B即可。。。。

是 箭头指的那个孔

网友(点评):
那我的應該是小設備吧,2T以下的。。。

网友:
13,15楼正解,一般来说,重量大的地脚孔是通孔,反之是螺纹孔,但是带轮子的都是螺纹孔。

网友:
类似双螺母

网友(2023-08-21):
试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