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内圈的小三角形表示什么

楼主(2016-10-31):
       大家可以看待,这个轴承的内圈有个小三角形。 这个是表示什么的啊?是表示此处为该内圈的最高点还是最低点? 为什么外圈上边没这个样的。值得提的是这是FAG的轴承,外环外圈跟内环内圈的尺寸盒子上边都是有的。

网友:
没有仔细看过,参照米思米上尺寸来定轴肩外径尺寸即可

网友:
一般是成对使用的轴承,两个轴承标记点对上安装

网友(点评):
正解,配对轴承标记。

网友:
这可能是用符号的轴承等级

网友:
没见过;猜测可能表示内圈最大跳动点位置。

网友:
可能是装配时候的起始点吧

网友(点评):
嗯 ,那个其实就是轴承内圈内圆的个高点。

网友:
尼玛,高低点,自己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