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约束不足及刚性约束处应力奇异的处理

楼主(2016-10-31):
图一所示的板施加固定约束的话,会在约束处产生应力奇异,与实际的情况不符合。

 最后的分析结果如图二

 我们可以在约束面上的一点或者几点处添加基础弹簧(如图三),刚度系数给得很小(比如0.01n/m),再施加平面约束,就可以模拟真实的情况了,也不会出现约束不足。

最后分析的结果也与理论分析的一致,也不会出现应力奇异(如图四)。

 板的尺寸460*460*15,施加的力100000n

网友A:
你的平面约束是加载在和弹簧一个平面吗?还是其他平面,图3上的箭头是加载的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平面约束是加载在和弹簧一个平面吗?还是其他平面,图3上的箭头是加载的力吗?

和弹簧在一个平面
箭头是加载的力

网友B:
垫弹性橡改善应该更好些

网友:
软件的受力分析,真的好东西,省了复杂的计算,图案形象、客观。
这肯定是机械设计的受力分析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弹性橡改善应该更好些

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