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如何选用

楼主(2016-10-31):
现需要对两个产品进行压合处理,原来是人工进行的,但是会出现漏装,或装错的现象。现在想的是通过检测两产品之间的高度差,来进行判断是否压合,因为高度差较小,约1.5-3mm(预装正确与错误的差距)考虑采用伺服电机进行压合,压力大约100kg-200kg左右(根据气缸选择的,以往都是气缸压合,很少用伺服),想询问下论坛的大神,电机该采用什么规格、型号的。

网友A:
这么小的力,通过丝杆付的话,1.1Kw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750W就够了

网友B:
这个压合,一般都采用气缸吧,简单直接低廉,而且维护方便。
选伺服电机,也可以向厂家了解咨询,选择更加合理。

网友C:
距离和压力都同时有要求,与两个零件的配合过盈量有关。用丝杆电缸配合直线传感器压入,还有一个力传感器监控,力不足的视为废品。
至于选多大的伺服电机,工作节拍多少,需要计算。估计200w加减速器也可以了。楼主是要设计一个电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压合,一般都采用气缸吧,简单直接低廉,而且维护方便。
选伺服电机,也可以向厂家了解咨询,选择更加 ...

气缸并不精确,现在是优先检测精度,其次才是压合。毕竟要保证产品合格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力,通过丝杆付的话,1.1Kw以上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和压力都同时有要求,与两个零件的配合过盈量有关。用丝杆电缸配合直线传感器压入,还有一个力传感器监 ...

可能是我表达不是很清楚,距离是指的 检测距离,如果检测合格 那么进行压合,不合格的话就用气缸推出去,再有就是,成本,高了不给做,低了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压合,一般都采用气缸吧,简单直接低廉,而且维护方便。
选伺服电机,也可以向厂家了解咨询,选择更加 ...

是的啊,一般都是采用的气缸,但这现在不是会出现纰漏吗,然后客户就要求做一个先检测后压合的方案,检测的目标距离过小,气缸的精度不够啊。

网友D:
1.5~3mm的高度差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精度不需要太高)完全可以检测出来,判断预装正确后再用气缸压装。
另外问一下如果采用伺服压装,如何判断两工件的高度差是否在允许压合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3mm的高度差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精度不需要太高)完全可以检测出来,判断预装正确后再用气缸压装。
另 ...

1.5指的是预装成功的高度与安装完成后的高度差,而安装失败的产品与安装成功的产品高度差为1.5。这是检测距离问题。其次预压,气缸的话,本身就并不是那么精准,如果想让他在检测失败后的1.5mm内就完全做出反应(毕竟在迅速反馈失败信号成功后,两个产品还可以继续使用,但如果慢了那么就真的报废了),我想是很难保证这个精度的吧。现在想的就是在压头下压过程中,通过传感器或探针进行检测,成功肯定是直接进行预压,失败的话,就是反馈信号,压头撤回,底部气缸推出残次品,进行失败品的分类,再由人来处理。重新预装。可能表达不是很清楚,望见谅。

网友:
1,传动比小不了,
2,楼主按正常的丝杠传动算算,主要是传动比。

网友:
楼主考虑电缸吧

网友E:
这个问题估计不难解决,检测和压合可以分开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估计不难解决,检测和压合可以分开进行

分开进行的话,会减少生产效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