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45钢的表面处理求助

楼主(2016-10-31):
找了一圈找不到像样的结果,无奈发帖求问:
35,45钢能做钝化吗?可以钝化成黄色和红色吗?

目前查的结果是可以钝化,但是好像颜色只能做成黑色
百来的结果不怎么敢信,希望有做过的能帮忙看一下,感谢!!!

网友:
钝化是什么?

网友:
可以钝化成黄色和红色吗?开玩笑。

网友(点评):
镀彩锌可以啊

网友:
可以用碳钢酸洗钝化液,不过一般碳钢不做钝化,都是镀锌、磷化、煮黑

网友:
红色没见过,黄色——镀彩锌,黑色——发黑。很常见这两个

网友:
喷油(漆)不行吗,你的需求是否是要不同颜色

网友:
要颜色的话喷漆处理好了,钝化主要是不锈钢做的多,碳钢电镀的多。

网友:
钝化百度解释:金属由于介质的作用生成的腐蚀产物如果具有致密的结构,形成了一层薄膜(往往是看不见的),紧密覆盖在金属的表面,则改变了金属的表面状态,使金属的电极电位大大向正方向跃变,而成为耐蚀的钝态。如Fe→Fe2+时标准电位为-0.44V,钝化后跃变到+0.5~1V,而显示出耐腐蚀的贵金属性能,这层薄膜就叫钝化膜!所以一般钝化后不产生色变,要色变,可以先镀黄锌,或镀黒锌,然后再钝化处理,这样钝化后也比单纯电镀耐腐蚀!

网友:
35,45号钢表面处理选择发黑或者刷漆之类,钝化一般采用在不锈钢表面处理。

网友:
钝化可以,但钝化成彩色的还少见。

网友:
真没见过。
不过可以喷漆。

网友(2016-12-20):
可以采用镀锌成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