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槽怎么设计?

楼主(2016-10-31):
两个锲形块接触,由一个的上下动作变为另一个的左右动作,在一个锲块表面加工油槽润滑,怎么设计?有什么相关的标注?

网友:
下块挖油槽,宽2mm,深0.7mm.迂回曲折。上块油杯注油。

网友:
开成井字式吧,横粗竖细

网友:
油槽的设计,可以参考轴瓦等等零件的设计,好像没有什么标准的。

网友:
楼上的几乎说完了。

网友:
油槽截面用半圆或者三角形都可以,油槽要求没有那么高,能存油就可以了。

网友:
半圆或者三角形都可以

网友:
还有环环相扣的的油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