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重建模型错误

楼主(2016-10-31):
我的总装配体中插入了两个一样的子装配体(滑轨),子装配体中都有插入皮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皮带发生了重建模型错误,请问我要怎么改呢?本来都可以实现子装配体的运动了的,但是当我保存之后再重新打开的时候就提示出现了重建模型错误~

网友A:
打开子装配体,原因可能还是在皮带本身,或者看看是不是过定义配合,可以再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子装配体,原因可能还是在皮带本身,或者看看是不是过定义配合,可以再检查一下

嗯嗯,这个问题解决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子装配体里的动画采用的是路径配合,也不知道为什么保存不了,每次打开都要重新设置一下路径才能动。

网友B:
配合路径的问题。

网友C:
在总装配里重新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合路径的问题。

那这个路径配合要怎么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总装配里重新设一下。

哦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