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动力刀位成本高吗?

楼主(2016-10-31):
目前KV500型的立式车床是普通6工位刀塔,想在现有刀塔基础上改一个为动力刀位可行吗?成本高吗?或者把整个刀塔换成动力刀塔,换刀塔方案要多少钱?

网友:
1,能改,现成的模块买来改改接口就可以了。
2,改完只能凑活着用。

网友:
机器人都造了的时代,肯定可以。成本估计起码也5K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机床上的刀塔内有无动力机构及马达。如果没有以上都上在做无用功。系统也是没有这功能的。

网友:
成本可能较高,而且效果也不一定好,甚至自己搞砸了。
最好找出售和安装这动力刀位的公司询价,让他们包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