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新建工程图时,为什么没图纸格式/大小对话框弹出

楼主(2016-10-31):
solidworks2012新建工程图时,为什么没图纸格式/大小对话框弹出?

网友:
我一般都是右键属性,重新改的。
默认好像弹出来,好像也跟模板有关。

网友:
会弹出来啊

网友A:
设置的问题,你设置了使用默认模版,在选项----系统选项----默认模版中可以改一下的,选提示用户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的问题,你设置了使用默认模版,在选项----系统选项----默认模版中可以改一下的,选提示用户选择……

设置了,还是不行

网友B:
你确定你的模板路径全设置好了?

网友:
进去后,可以再更改图纸大小的;关键是设置好图纸大小后,要导入自己已经做好的图纸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你的模板路径全设置好了?

我现在是用系统自带的模板, 还没有自己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