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5.0装配图转UG6问题求解

楼主(2016-10-31):
这是我画的PRO装配图,当我转到UG6 后,有的齿轮居然看不到齿了?是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
说明你那齿建模插件不匹配,安装UG8以上版本

网友:
你是不是没有吧破衣没有转X_T格式,直接在UG里面用破衣筛选器打开的

网友:
你怎么转的?

网友:
在破衣里面先转成igs/x-t等格式再在UG里打开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一招千万当心,IGS只能万不得以才转

网友(点评):
igs有什么问题吗?我PROE和SW之间都是用这个格式。

网友:
可以将pro-e的文件导出成x-t格式或step214格式,再打开ug,新建一个文件,再导入这个x-t格式或step214格式的文件。

网友(点评):
直接用STP打开得不行,估计转也会不行吧

楼主:
我是把PRO5转成STEP格式后,再用UG6导入的,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有的有齿,有的没有?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吗?怎么没有找到正确答案呢?

楼主:
我从昨天到现在下载了个UG8.0,觉也没睡好,可结果呢?我这个PRO5.0转UG6,0的装配,有人说用UG8.0就可以了,我从昨晚开始下载到现在都没有 休息,下了个UG8.0装好后再转,还是一样说明不是版本问题,求助怎么解决?谢谢!

楼主:
我以前的专业是加工,现在只是想多学点东东,可高手不应该骗呀我只是想在论坛里多学点东东,加工方面我可以说不管是工艺还是什么 的我还是可 的,我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