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汽车安全带用焊接螺母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6-10-31):
固定汽车安全带用焊接螺母是什么规格?我百度了,好像是英制螺纹,不确定。有没有知道的?谢谢!

网友:
公制螺母,螺杆不是平常普通的内六角,外六角。使用专用螺杆,不易于一般白拆卸。

网友(点评):
没有注意过,有时间看看这个特别的螺杆。

网友:
各个厂家用的是一个通用件吗?

网友(点评):
就是,好像所有汽车用的安全带螺母是一个规格。没有考证,只是听说。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有行业标准的。但是国内有些厂商部分车型没有按行业标准走

网友:
有标准的,标准是:QC /T 712-2011-汽车安全带用六角焊接螺母。

网友(2019-09-23):
16分之7-20焊接螺母,统一汽车安全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