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之间的粘结用什么胶比较好?

楼主(2016-11-01):
Rt,想在两个圆环间填充胶,要求稳固,流动性好

网友:
流动性好?

楼主:
主要担心不能填满空隙

网友(点评):
钣金胶流动性比较好。

网友(点评):
好的,可以试试

网友A:
我们钣金和钣金之间用的钣金胶,不知道是否适合你们的工况?

网友:
硅橡胶704

网友:
填充用AB胶拌铁粉

网友:
请问两个圆环的具体尺寸,使用的工况条件和具体要求等?我们可以根据您的情况选择材料

网友(点评):
你弄一个胶帖,全部介绍一下,可以促销

网友:
8楼专业做这方面的?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钣金和钣金之间用的钣金胶,不知道是否适合你们的工况?

兄弟  有钣金胶的购买方式吗

网友B:
如果是粘结作用的,可选用快速粘接固定的JL-498金属专用快干胶水。、
如果是密封作用的,可选用钣金胶。
资料:
钣金胶即汽车用钣金胶,也就是PU结构胶,它的基础成份为聚氨脂(Polyurethane/PU),具有固化快、弹性好、附著牢固且固化后可上漆,由于它们这些特点,被广泛地运用于车门内外、木材、金属、工业建筑、车体结构的密封及黏接

网友(2017-10-23):
有找到合适的胶水吗?可以用AB胶,搭配双泵点胶机均匀填充,若需要机器可联系我哦,微信或电话:15006213066

网友:
用过一种防水胶,但金属与连接很少用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粘结作用的,可选用快速粘接固定的JL-498金属专用快干胶水。、
如果是密封作用的,可选用钣金胶。
...

铝板(铝型材)和木头之间能用这种钣金胶吗?主要用作防水。

谢谢版主!

网友:
学习了新词:钣金胶

网友:
环氧树脂?

网友:
乐泰系列胶合剂 查查看看

网友(2019-08-23):
学习了,第一次知道钣金胶

网友(2019-11-27):
用低粘度的灌封胶,具体用哪种灌封胶,要根据具体要求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