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办法可以使数控机床分度控制与超低速转动控制?

楼主(2016-11-01):
重型卧式机床分度不均几在超低速转动下,不能匀速控制。怎么解决?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应该是分度机构刚性不足造成的吧。应该适当的增加预紧力,增强刚性。

网友:
超低速有“爬行”,只能通过反向加个类似圈簧的机构。

网友B:
超低速,就可能会有爬行现象。有不少数控机床好像都有这个最低爬行速度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低速,就可能会有爬行现象。有不少数控机床好像都有这个最低爬行速度的参数。

还有惯性,都得想办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分度机构刚性不足造成的吧。应该适当的增加预紧力,增强刚性。

那么主轴电机是否超负荷运转。。。。

网友(点评):
其实摩擦力越大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