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定量的切卤肉机

楼主(2016-11-01):
要求卤肉形状在差不多的情况下,刀切卤肉,能想切几片就几片实现自动控制

网友:
问题不清楚,你是要买,还是要卖,还是要设计?

网友(点评):
只能猜,他可能是想设计一台如此功能的机器。

网友:
这个行吗?

网友(点评):
一图顶一万句!

网友:
火锅店的肉都是这样切的?

网友:
用木工刨

网友:
哪些超市里冰箱里的肥牛,就是这么薄的,是急冻后用这种刀具切削成片的,很薄。
这个做成自动也不难。

网友:
2016年1026期节目,百度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