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珩磨加工先后顺序

楼主(2016-11-01):
有个工件即需研磨外径,也需珩磨内径,内孔是偏心孔,最小壁厚1.3mm,内径的公差比外径公差小,是否先研磨后再珩磨?

网友:
都是手工作业,彼此不干扰的话,顺序不重要。

网友A:
个人感觉先珩磨内径,再研磨外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先珩磨内径,再研磨外径。

上仙是担心绗磨的时候碰伤外径。。。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尝试一下,支内经磨内经,轴承滚道磨削中有支滚道磨滚道的工艺,但是对支点要求高。

网友C:
担心加工的过程中对尺寸公差有影响的话,可以先外径后内径。
什么材料?

网友:
因为外径相对好夹持,先研磨外径,再珩磨内径比较好。

网友:
要看工件的形状和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尝试一下,支内经磨内经,轴承滚道磨削中有支滚道磨滚道的工艺,但是对支点要求高。

批量大,这个成本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担心加工的过程中对尺寸公差有影响的话,可以先外径后内径。
什么材料?

材料是易车铁,内孔公差0.009,外径公差0.011,外径有圆柱度要求,内孔则无,主要担心变形,壁厚只有1.3mm

网友:
怕内孔划伤,芯轴磨细些,会有轻微的痕。有功夫就在过一次行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