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气枪降噪

楼主(2016-11-01):
目前气枪吹清零件上的铁削,碰撞后声音很大,有哪些有效的方法降噪?降噪喷头是真的吗?从气源吸气,吸铁削可能降噪,能实现吗?淋喷式喷头能降噪吗?

网友A:
吹只能简单的去去铁削,要干净还是得洗。
吸铁削能好点,有专门的机器,也不会出现吹得到处都是,声音小不到哪去。

网友:
真没发现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B:
除非把出口改大,中间插入一个分流芯,把流速降低,流向改变

网友C:
一般用到吹气枪的地方也就是加工厂和生产车间
在这种地方,应该不需要考虑降噪吧?

网友:
声音确实够大的,办公室外面就是喷漆车间,每天都嘟嘟的

网友:
整个工位做一个隔音的小房子怎么样?在喷枪上真的没有办法降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到吹气枪的地方也就是加工厂和生产车间
在这种地方,应该不需要考虑降噪吧?

想达到整体降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吹只能简单的去去铁削,要干净还是得洗。
吸铁削能好点,有专门的机器,也不会出现吹得到处都是,声音小不 ...

有清洗机的,但是清洗前要求清除铁屑,不知道清理铁屑是不是过度操作,能完全清洗就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非把出口改大,中间插入一个分流芯,把流速降低,流向改变

好复杂,有这样的气枪或者接头吗?

网友(点评):
自己改吧

网友(2016-12-26):
气枪的话有2种噪音,一种是出口噪音,这个可以通过改变出气口的喷嘴,进行降噪,另外一种是反弹噪音,即空气吹到工作表面上进行反弹产生的噪音,这种可以通过调整吹扫的角度进行削弱,但无法完全消除。工业噪声的噪声源有很多,改善气枪可以解决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