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小立管可以做成螺旋的吗?

楼主(2016-11-01):
这里面的小立管可以做成螺旋的吗?
先可以不考虑管的多少,主要能螺旋出来就好,怎么做?
守株待兔,希望路过的有做过的!

网友:
换热用的麽

网友(点评):
没见过这种热交换器。。。我只见过板式的

网友:
热弯,自己车个螺旋凹槽模具,很简单。批量大还可以做成机器。我们以前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螺旋的你间隔板怎么装呢?

网友(点评):
就是苦于这个问题!

网友:
做成螺旋意义也不大,换热重点在雷诺数

网友(点评):
你永远无法知道你要面对的老板有多蠢,讲“什么雷诺数”之类的没有任何意义,大侠应该是少有和这类老板打交道的经历!不知道江湖的水有多混!

网友(点评):
我就差点给他拿本热力工程学的书过去讨论了,没有用!

网友(点评):
什么热交换功率没有任何意义,只要螺旋的就这话!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不少打交道,有时候忍不住扔本书砸过去

网友:
不可以。结水无法排出

网友(点评):
那横置的呢

网友(点评):
横的可以

网友:
可以做成螺旋的,不过意义不大,等于你拿个西瓜的价钱买了个芝麻回来

网友:
那用不锈钢的管,厚一点,加工成外螺纹,隔板是内螺纹。螺纹旋进去,又能旋出来,哈哈!

网友:
有轧制的翅片管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