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糖块装在八角罐里,求好的思路

楼主(2016-11-01):
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思路?要求糖块装在八角罐里;糖块直径16.33;长度78mm;八角罐直口85mm。附图有产品图片。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这牌子糖不会就你们公司生产的吧,我家还有半罐多呢

网友:
八角罐的底部尺寸是多少?糖块可以横着放下吗?要求是竖着放吧?一罐的数量是多少?
可能的话可以先在外面整体码好一起放进去。

网友(点评):
一罐30个

网友(点评):
一罐30个;不可以整体放入;糖块可以横着也可以竖着

网友:
装在模板孔里,然后罐子倒扣上后翻转,OK,掐了钱别忘了社区

网友(点评):
整体装不行:罐子的直口小;内部大;

网友(点评):
缺少的再手工插补

网友(点评):
手工,那做这设备有什么意思?你也是人才。

网友(点评):
那可以再用个代替手工的补插机构,我只是为你成本着想有没的必要

网友:
看来是要竖着放才整齐。
空罐子输送到位,在一个圆形一定深度的固定位置上,倾斜一定角度,如30度,长圆柱形的糖从输送带过来,经过30度斜面,流入圆形罐中;罐子的固定位置可以有点震动,令到会整齐;一定数量后,即计数后,输送带停止,圆形罐子站直,有机构旋上盖子。.....
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糖下料好下料;关键是怎么装糖?罐子的直口小;内部大

网友:
能否先放一个部件,把中间的空间先占据,等周边的糖放完后,再把此部件拿出来,然后再放糖果。

网友:
由外至里一圈一圈放,中间放插心。

网友:
罐子横过来,糖块分两次放入是不是能满足要求?

网友:
侧着放,分2次里面推进去。2次推的间隙中间加震动。

网友:
一次装不了那么多,肯定要分两次装的
图片中看到外圈的糖是倾倒的,有可能是装完之后形成的
第一次装糖之后,要保证装入的糖不会倒掉,占据中心的空间,防止二次装糖时产生阻碍
设计一个直径可以变化的圆筒,首先,圆筒缩小,沿圆筒外侧装入一圈糖,糖不能太多,确保圆筒直径变大的时候不会阻碍
第二次装糖时,圆筒张开,从圆筒中间装入其余的糖,圆筒取出
只是个思路

网友:
让瓶子高速旋转,糖会自己站起来的吧。做实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