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艺的窍门在哪里?

楼主(2016-11-01):
  如图,这是其他人编制的一份工艺,图纸要求见图。想请教大家,若是想保证0.02mm的同轴度,磨削时一次装夹同时磨fai7.5和fai6就可以了呀,为什么连同fai13也要一起磨呢?(这台电脑打不出直径fai那个符号,请见谅)。请大家帮我指点迷津,多谢指教。

网友:
1,看上面的工艺是先磨后再车的螺纹。
2,应该是磨完后,车时好保证同轴度。

网友A:
加工过程的一种工艺磨,是为了后期加工保证同心度

网友(点评):
说起窍门,肯定是去车间实际去干活,然后见的多了,干的多了就好了。工艺解决的就是怎么干。

网友B:
楼上解释合理;
这个件,设计和工艺都不怎么经济呀;
PS:每种输入法应该都有“专用符号”,一般快捷键是ctrl+shift+z,反正搜狗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解释合理;
这个件,设计和工艺都不怎么经济呀;
PS:每种输入法应该都有“专用符号”,一般快捷键是c ...

公司上网区的电脑,没有搜狗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过程的一种工艺磨,是为了后期加工保证同心度

这只是一种经验,能不能说出道理来呢?

网友(点评):
这工艺显示:1.热处理后φ13尺寸没加工过,有氧化皮,不美观。2.这个应该是用机芯夹磨的,必然会夹持φ13尺寸,磨φ13当粗基准,有利于大批量生产。

网友(点评):
这工艺显示:1.热处理后φ13尺寸没加工过,有氧化皮,不美观。2.这个应该是用机芯夹磨的,必然会夹持φ13尺寸,磨φ13当粗基准,有利于大批量生产。

网友(点评):
个人愚见:1.用驱动顶尖可一次磨好。2.φ7.5出有个退刀槽更好,不然根部有圆弧。3.螺纹定位个人感觉不严谨。

网友:
应该是热处理后磨一下,把表皮蹭掉就行,没具体要求

网友:
为了夹顶车M6作基准的,不知道这个同轴度怎么检验,不应该就指的是M6外圆吧

网友C:
不处理那个φ13,后面车螺纹夹持哪里?

图纸后续两段要求同轴度,应该销部需要定位,同时拧螺纹。

如果不处理φ13和它们的关系,会出现装不上

网友:
这个工艺放我这,马上让技术员鼻子靠墙(面壁思过)
这不是拿老板的钱不当钱吗

网友D:
13那里是承轴位?

网友:
这个设计都有问题的,螺纹能定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3那里是承轴位?

你想复杂了,名称叫带销螺栓

网友E:
打Ø的画任何输入框  按住 ALT不放加小键盘数字0216、(其实还有好多符号都能这么打的,记住几个常用的就好了)

网友:
这是工艺人员的一种风格,比如老农民种了田,还要把田边草皮整一下一样。

网友:
整体来说,工艺是实践结果的总结。也是对理论设计的指导和弥补。

网友F:
M6螺纹都没什么公差,还要什么同心度,螺纹稍微加工到下叉,同心度放到0.1都没什么问题,设计的都自己不明白为什么要加这个同心度,

网友(点评):
要结合装配再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打Ø的画任何输入框  按住 ALT不放加小键盘数字0216、(其实还有好多符号都能这么打的,记住几个常用的 ...

亲们,都不知道有特殊符号么

网友:
😊
我的方法适合面广一些,有些人没有搜狗输入法呢?我抽机会发个贴出来大家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M6螺纹都没什么公差,还要什么同心度,螺纹稍微加工到下叉,同心度放到0.1都没什么问题,设计的都自己不明 ...

0.02的确是要上天,我们给螺纹标注0.05都是意思意思,表明装配关系,其实根本没法有效检测

网友:
0.02的同轴度要求过高了,对螺纹公差都没有具体要求,况且螺纹间的装配间隙都超过这个数。

网友(点评):
这个设计人员应该懂吧,我是想这样要求会有它的作用

网友:
是工艺要求,作为下一道加工工序的基准用。

网友:
由图知,∮13是装夹位,两顶磨见光就可以了,文字表述不够清楚,另外,这个0.02同轴度可以检测出来,不过需要专用工装和自制检具

网友:
专用工装和特制检具(自制)能检测出螺纹的同轴度

网友:
在磨外圆的时候把基准转换到直径13的圆上了   后工序夹13的外圆来车螺纹

网友:
淬火后还能车牙吗?

网友G:
小弟也想问一下,淬火后还可以车螺纹吗?

网友(点评):
涂层刀具

网友:
磨是为了统一加工基准,螺纹的同轴度标注不对,即使不标注,加工方法也能够保证螺纹的装配,因为螺纹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F:
M6螺纹都没什么公差,还要什么同心度,螺纹稍微加工到下叉,同心度放到0.1都没什么问题,设计的都自己不明 ...

顶一下,螺纹表这么高同轴度没什么意义,这个零件说白了就是个销钉,螺纹起的作用只是防止销钉松了掉出来。淬火前加工螺纹都行,呵呵个人意见

网友H:
应该是要拿直径13的外圆为基准加工螺纹吧,这样是用间接的方式保证另外两个的同心度,精度不会太高。应该一次装夹,同时加工螺纹和中间那个圆,就好了。这样成本低很多。个人想法。

网友:
不经济,先车后模

网友I:
这个,,,,不就是等高螺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弟也想问一下,淬火后还可以车螺纹吗?

能,不过看硬度,45度以下基本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要拿直径13的外圆为基准加工螺纹吧,这样是用间接的方式保证另外两个的同心度,精度不会太高。应该一 ...

我也觉得应该在车床上同时车Φ7.5外圆和螺纹,才能保证同轴度。

网友:
精磨后再车螺纹 轴不会变形吗?????

网友:
你的工艺编写的脱离实际,要多多考虑成本,还有精度,只要能达到使用要求越便宜越好!

网友J:
如果车螺丝卡盘能夹住基准A,就不需要磨了,之所以需要磨是因为同轴度指的是中径,如果是外径也不需要磨。只能讲到这里了,其余的要你自己领会了。你这是个好问题。领会了这个,才能知道螺纹通止规的关键工艺。不过我知到很多人一辈子也没能搞清楚楼主的问题。我刚毕业作工艺的时候也有这种螺丝销,也没提出楼主这样非常关键的问题。按道理轴肩应改有端面跳动要求的。楼主这个是国营企业不?现在的私营企很难拿出这么成数的工艺,为什么现在中国造出的设备没老外好,关键就是象这种非常细小又很关键的工艺设计没能完全掌握,这个销子磨和没磨13用起来有绝对的差距。不过这个精度要求以车代磨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不就是等高螺丝吗

兄台是行家,楼主可能不会明白你说的意思。你们作啥产品阿。

网友:
作为后续装夹基准,方便校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车螺丝卡盘能夹住基准A,就不需要磨了,之所以需要磨是因为同轴度指的是中径,如果是外径也不需要磨。 ...

这位同仁你好,这份工艺是身边一国有机床厂的同事编的,当时看到心中颇有疑虑,于是发上来请教大家。不过我觉得Ø7那段应该和螺纹一次加工一起车成型,这样同轴度还会更好一点,同时少道序节约成本。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位同仁你好,这份工艺是身边一国有机床厂的同事编的,当时看到心中颇有疑虑,于是发上来请教大家。不过 ...

其实好一点的车床直接车就可以达到,他估计是按照老的普车的工艺编的。设备不同工艺不同,你说的作法机床质量好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实好一点的车床直接车就可以达到,他估计是按照老的普车的工艺编的。设备不同工艺不同,你说的作法机床 ...

CA6140 的普车可以达到。

网友:
0.02的同轴度,应该用螺纹磨,而不是先磨后车。淬火后再车,会轻微变型。

这个件类似塞打螺栓,

如果批量干,这种工艺得陪死

网友:
磨ф13作为车螺纹时的基准!
车螺纹工序说“夹顶”,如果ф13不磨那么夹哪里才能让已磨削的面保证原有的同轴度呢?总不能去装夹重要的已加工面吧

网友K:
小批量生产是用数控车床一次定位加工,保证同轴度的。你们也是国企啊,都用这种工艺表格

网友:
很多人观点都不对的.如果只是销钉,螺纹没要求.定位销不同轴是下不去的.
而且很多这种军工件的工艺,这个公差都是写的磨削.螺纹也都是螺纹规检的.但是实际中也会有以车带磨的.但是公差需要保证的.刀片也是很费的.

网友:
这个同轴度应该是可以一次装夹车出来的,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批量生产是用数控车床一次定位加工,保证同轴度的。你们也是国企啊,都用这种工艺表格

我们小批量,用工艺过程卡片。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在车床上同时车Φ7.5外圆和螺纹,才能保证同轴度。

我认为他这个工艺是对的,你先车螺纹之后再热处理好像会使螺纹变形
一刀磨下来 使用13作为基准加上顶尖,一夹一顶,可以保证同心,且螺纹不会出现问题
我是这么认为的,
说的不对的请各位大侠指教

如果真的批量的,直接冷镦 搓牙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认为他这个工艺是对的,你先车螺纹之后再热处理好像会使螺纹变形
一刀磨下来 使用13作为基准加上顶尖 ...

不对,这样浪费一道工序,不经济。
应该Ø7、螺纹一刀车下来,2丝的同轴度一般CA6140的车床都可以保证。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不对,这样浪费一道工序,不经济。
应该Ø7、螺纹一刀车下来,2丝的同轴度一般CA6140的车床都可以保 ...

那请问大侠如何防止螺纹变形呢?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请问大侠如何防止螺纹变形呢?
请指教

我的意思是淬火后再红丝,不存在螺纹变形的问题。跟他安排的热处理的位置一样,只是把车和磨合在了一起。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淬火后再红丝,不存在螺纹变形的问题。跟他安排的热处理的位置一样,只是把车和磨合在了一起。 ...

请问王工,红丝是什么意思?听不明白

网友:
工艺基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王工,红丝是什么意思?听不明白

攻丝,手机登的,打错字了。

网友:
表示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处理那个φ13,后面车螺纹夹持哪里?

图纸后续两段要求同轴度,应该销部需要定位,同时拧螺纹。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