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备件长期存放后使用时其密封性能是否会出现密封老化等现象

楼主(2016-11-01):
活塞直径210的液压缸备件长期存放后如果使用时其密封性能是否会下降?
密封件是否会老化到不能使用的程度?对油缸的使用寿命有多大影响?
是否需要先更换密封再投入使用?

网友:
1,肯定会,
2,放着会老化到不能用。
3,时间长了,拆开看吧,最好换了。

网友:
会的,如果不用的话, 可以放个半个月要拿出来把活塞杆来回动一下.

网友:
肯定会,时间长的话,如二年,直接拆出来换掉密封件再使用,省的以后麻烦

网友:
充满油竖着放,三年没问题,如果密封件老化,那一定是垃圾厂出的油缸。

网友:
密封件是会老化,但要看时间多久
一般正常用的话,最后都不是密封件老化,而是超压破损
你可以先接上油管试下看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就先用

网友:
后面二条就是生产厂应该交待用户的安全技术文件条款,可惜我真还没有见到过。

网友:
     密封件没有保存好会快速老化   建议跟换密封件 同时查看油缸内部零件是否锈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