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布局里图形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6-11-01):
模型里的图,切换到布局里面什么都没有了,是什么原因,有没有CAD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双击中健。然后缩小或者放大外框。

网友:
重新生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中健。然后缩小或者放大外框。

仔细看有几个小点在里面

网友:
生成前对话窗口有一个比例选项,调整好就可以

网友:
图没有在模板内,双击下中键。再调整下比例。

网友:
楼主做电池设备的?

网友B:
输入zoom,回车,再输入all,回车。
显示全部对象,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zoom,回车,再输入all,回车。
显示全部对象,就应该可以了。

谢谢,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