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机加完成后,是否可以进行表面处理呢?

楼主(2016-11-01):
各位好:

现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指教。现在我有一款仪表,想选用塑料进行手板加工,但是表面最好可以进行处理,也就是外观好看一点。

请问有什么好的表面处理工艺吗?

之所以材料选用塑料机加,是因为销售不确定销量,先不会开模具,但是,还要卖!

材质:比如PA、PP、PE、ABS等。

网友:
彩镀也可以啊

楼主:
请问电镀前是不是先要抛光?兄弟能否写一下具体工艺流程?
感谢!

网友(点评):
这些全部由协作方完成。不必去考虑

网友:
生活中用的雨伞,里面有些件用材就是塑料,表面是电镀处理。电镀厂会按照塑料件的电镀工艺要求去做。

网友:
电镀可以

网友:
镀铬,汽车塑料外观件上大量应用

网友A:
手机后盖,有塑料的,很多种色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后盖,有塑料的,很多种色彩。

我是说机加的塑料,现在暂时不开模。

请问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最简单的喷漆

网友:
买ABS来做机加工,用CNC加工后喷漆

网友B:
机加工完的塑料,如果觉得表面不理想,可以人工修整一下,比如用锉刀修整,用砂纸打磨,清理后再表面处理。原来塑料的表面处理也有许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机加的塑料,现在暂时不开模。

请问这样也可以吗?

和加工方式没有关系。

网友:
手办不都是机加工后再做表面处理的吗

网友(2018-09-06):
引用 网友B:
机加工完的塑料,如果觉得表面不理想,可以人工修整一下,比如用锉刀修整,用砂纸打磨,清理后再表面处理。 ...

如果是注塑的,有没有免表面处理的方法,模具抛光,覆膜?现在环保严格,谢谢。

网友:
看楼上说手机后盖,我赶紧看下我的小米神机,后盖是塑料,而且是土豪金的颜色,应该是电镀把

网友:
火焰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