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包装横切机--谁用过

楼主(2016-11-01):
这种横切机,哪位大侠用过,辊上的刀是斜线,为什么切出来的是与纵向垂直的直线,而不是斜线,想不透????

网友A:
刀切纸的时候是点接触的。。类似剪刀。。。你再想想应该就能理解了

网友B:
我们用过,切铝板的,如图所示,滚筒的中心线和机列中心线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一定的夹角,夹角和滚筒上的剪刃的角度是对应的,所以倾斜的剪刃能切出直的板材来

楼主:
哎,想了几天,没有答案,这样就解决了,必须得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切纸的时候是点接触的。。类似剪刀。。。你再想想应该就能理解了

楼下正解

网友(点评):
笑话,要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只是剪刀,而不设备放置成我所说的角度的话,你想一下剪出的是矩形还是平行四边形?

网友:
这要与托板机构结合起来看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用过,切铝板的,如图所示,滚筒的中心线和机列中心线不是垂直的,而是有一定的夹角,夹角和滚筒上的剪 ...

不要激动,就是看到你的才明白的,你的是正确的,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点评):
兄弟,费时间给你很认真的做了一次回复,你却大夸其他人,想想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