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缸体密封圈安装

楼主(2016-11-01):
目前要解决的是密封圈的上料问题,来料是一大堆,橡胶材质如何上料以及分料;还有组装方面的话,有哪位大神有做过这方面的设备或者是有什么好的想法能够分享一下,感激不尽,本人现在真是黔驴技穷,希望有高人能够指点指点

网友A:
只能用内外导杆引路。这样,先用多根导杆试,然后感觉抽去,直到最少的又能确保的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内外导杆引路。这样,先用多根导杆试,然后感觉抽去,直到最少的又能确保的为止

兄弟你说的是组装环节是吗?我现在准备用外部仿形套筒管控,内部用夹爪撑开的方式,你能再详细说一下你的那种方式吗?谢啦

网友(点评):
方法一样的成败在细节!套筒管接触面太大,所以用导杆。

网友B:
内外导槽

网友C:
来料一大堆,如何送料和分料?
是不是一大堆的密封件,而且有不同型号?
同型号的自动分拣成一件一件的自动送料的机构都挺麻烦了,还有不同型号的,这个太难了。

网友D:
内外都做轮廓导向,中间用轴套压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来料一大堆,如何送料和分料?
是不是一大堆的密封件,而且有不同型号?
同型号的自动分拣成一件一件的自 ...

现在就是只有一种型号,是的,来料就是一大堆,现在也在头疼上料问题,软质的容易缠绕,而且要区分好方向才能装进去,绞尽脑汁想还是没有好的思路所以才来社区求助大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外都做轮廓导向,中间用轴套压入行不行?

这样好装吗?锥形压入的话如果如果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偏差或者是摩擦稍微大一点的话会不会直接就把密封圈给拉扯翻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外导槽

兄弟能详细介绍说明一下吗?这个确实有一点不好自动装,如能指点通小弟,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