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碎了,求解

楼主(2016-11-01):
现场减速机在使用过程中碎了,我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壳体强度不够?

网友:
垃圾铁浇铸的,

网友:
不会是震动太大给震坏的吧

网友:
疲劳断裂麽

网友:
楼主减速机应用在什么场合?主要干啥用的?减速机品牌和使用多长时间了?一般来说应该是使用不当造成的,图片貌似还是新设备。

网友:
这个断裂,明显像是冲击啊,输出的设备卡阻造成的;这个减速机安装在底部,运行冲到冲击时,极容易造成减速输出壳体损坏

楼主:
新设备,试运行就出问题了,减速机是通力的。
用在铝厂扒渣上

楼主:
用在设备的回转上

网友:
过载啦,减速机安全系数不够。没有过载保护以后可劲换吧。

网友:
把碎片看一下。

网友:
拆开看看小齿轮的受损情况
齿轮没问题的话就是壳体的问题

还有个可能是减速机被外力撞击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新设计,在计算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安装方式是否合理也要考虑。LZ的安装形式是吊在板下的吗?

网友:
主要减速机安装螺栓松动,长此以往致薄弱部位疲劳

网友:
扒渣,有过载,或者堵转的可能,系统没有保护,不行啊。

网友:
要吗是过载,要吗是壳体质量不行

网友:
里面的齿轮有没有坏了?只是坏了减速机的外壳吗?减速机的厂商给了一个怎样的答复?

网友:
螺钉未拧紧,平面不够平,螺钉强度不够,

网友A:
国产减速机的壳体很单薄,容易坏,尤其是在冲击载荷工况下。我们后来换SEW的就不坏了,但价格贵。

网友:
排除减速箱质量问题就是超过极限负荷及振动所致。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负载过重,卡住了,最后壳体受不了,裂了。

网友:
楼主可以原因找出没?
方便再多发几张照片,让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减速机的壳体很单薄,容易坏,尤其是在冲击载荷工况下。我们后来换SEW的就不坏了,但价格贵。

sew比国产的贵多少

网友(点评):
贵大概40%。

网友:
是个特制的K系列硬齿面齿轮减速机,要么是箱体铸造有缺陷,要么就是输出轴外连小齿轮与大齿轮安装不平行

网友:
估计壳体浇筑的不怎么样, 也有内伤估计。
以前矿山机械的时候有遇到过。
腊月的咸菜 不是一天腌成的,综合因素

网友:
会不会是扭矩太大的

网友:
应该是齿轮传动设计时对他的扭矩评价有误,选择的减速机就会承受不了这样的扭矩而损坏。

网友:
原因太多了,强度够不够?减速机安装有没有问题?输出轴安装有没有问题?
扭矩过高,输出端还是有可能崩坏的吧

楼主:
至今没有找出原因,询问减速机厂家,先说齿轮应该坏了,
可现场看了,齿轮没有坏。
后来又说减速机与电机不匹配。
可坏时电机根本没有运转,而是断电后抱闸抱死, 有一个反作用力就成现在这样子了

网友:
磨盘齿轮上都是血。。。这是人肉打磨机么。。。

网友(2016-12-07):
我看你安装是输出轴带法兰安装吧,电机功率5.5/7.5的吧,这种M5安装方式,减速机电机较重,在有冲击或卡住的时候减速机会震动,箱体会碎的。建议设备安装方式改下。

网友(2017-02-10):
简单,可以换新的了

网友(2017-04-19):
检查设备是否运转正常,回转应该没多大力量不至于崩壳,设备运转正常的话可以考虑减速机选大一个型号

网友:
厉害,是才装上去的还是已经用很久了突然这样?

网友:
要么卡阻,要么壳体不行

网友(2018-03-28):
很有可能锁的时候锁附力太大,锁断的
任何问题都能打我们的电话询问喔~

网友(2019-10-13):
考虑过载,瞬间冲击力

网友(2020-08-03):
买新的吗

网友(2020-11-10):
要不冲击太大,要不质量不行

网友:
你好,我是齿轮减速机的生产厂家,我是负责技术的,你有什么需要可以给我留言

网友(2021-02-01):
如果是过载只会打齿,箱体烂了只能说,铸造的不合格或者是受到外力。

网友(2021-03-24):
扒渣机用输送可以用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直接替换减速机方案,有兴趣可以聊一下。

网友(2022-08-31):
这都不是事情,我们经常遇到,装船机的伸缩减速机,很多裂壳体的,碎成渣的,这都不是事情,遇到的多了,就好了。还有很多在更换油封的时候干裂的,干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