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的预紧松紧会影响到丝杆的精度吗?

楼主(2016-11-01):
前些时候帮大族激光做了一台切割机,丝杆用的是海威20*10的C5级的丝杆。激光干涉仪打出来:双Y轴行程600,定位精度在2个丝,重复定位精度在1个丝,精度满足要求。X轴的行程500,定位精度真差,走100都多7个丝,500的定位精度在12个丝,重复精度1.5个丝。这个精度肯定接受不了,我们也多方面找原因,最终确定应该是丝杆的进度不行。不行那就拆下来拿去厂家检测吧,于是拿到厂家,那边一看说丝杆装松了,重新调紧一点,再打表看看同不同心,就这样又把丝杆交给了我们,明天就要把丝杆带过去安装了,期待好结果吧

网友A:
同步轮用得上吧

网友B:
会影响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预紧力太松会影响精度,太紧会影响丝杠使用寿命。

网友C:
帮大族做了一台切割机,还是丝杆传动,你们代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大族做了一台切割机,还是丝杆传动,你们代工?

是的,只帮他们做机械部分,系统和电气他们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轮用得上吧

大族的没用同步轮

网友D:
哪家的丝杠?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族的没用同步轮

我们也是在深圳,贵公司是在深圳哪里?

网友:
用可调扭矩的勾头扳手,根据丝杠的粗细,长短,预拉伸的力是不一样的

网友:
太紧传动时会影响寿命、太松就跟您这似得“精度保证不了”!

网友:
间隙未调整到位是主要原因,但也不排除夹带其它问题,为此你得拿到售后服务签证才可走。

网友:
说了也白说,调试时必须要调准。

网友E:
大族激光还要你们做设备?他们不是自己做设备的吗?

网友F:
丝杠预紧的目的是预先给机械的运动部件以一定的载荷,
以减小工作中的弹性变形量,提高机床运动部件的低速响应,从而保证机床位置精度的稳定性。
具体方法是:
1)先把丝杠一端上的两套平面轴承预紧(消隙)、锁定;
2)再从丝杠的另一端把丝杠拉长(约
0.03/1000,测量计算出调整垫需要的厚度尺寸,
配磨调整垫至尺寸要求;
3)安装配磨好的调整垫,并将螺母锁死,以防松动

网友(点评):
滚珠丝杠麽

网友G: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太松了,间隙就大了,误差就大。这个出厂时厂家都调好的,一般的用户都不要调节,有需要时才找专业的维修维护人员来调节这个预紧力。
看样子你们是专业的机床厂家,当然要有这个调节能力。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哈。

网友: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就在丝杠的调节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会影响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预紧力太松会影响精度,太紧会影响丝杠使用寿命。

大侠。楼主说的预紧,指的是角接触轴承的预紧还是丝杆螺母的预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家的丝杠?怎么设计的?

海威的不明白的是他们怎么没有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族激光还要你们做设备?他们不是自己做设备的吗?

大族的机构很多都是外购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丝杠预紧的目的是预先给机械的运动部件以一定的载荷,
以减小工作中的弹性变形量,提高机床运动部件的低速 ...

很专业的回答,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肯定会有影响。太松了,间隙就大了,误差就大。这个出厂时厂家都调好的,一般的用户都不要调节,有需要 ...

有问题找厂家,我们一般不动他们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侠。楼主说的预紧,指的是角接触轴承的预紧还是丝杆螺母的预紧啊?

丝杆的预紧